楼主(2006-06-13):
传感器输出的4——20mA的信号到SM334(4AI2AQ,订货号334-0CE01-0AA0),用万用表测量的输入电流值是一个稳定的值,但在PLC中看到的却是一个不断跳变的数,变化波动非常大,电缆用的是两芯的屏蔽电缆,SM334的输入口也确定没问题,接线方法也没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看看你的传感器是两线制电流类型, 还是四线制电流类型.

两线制电流类型的仪表, 只要电缆屏蔽层的一端接地OK就可以.

四线制电流类型的仪表, 仪表的输出负端一方面接入6ES7 334模板, 另一方面要接到 PLC电柜的接地母排!

注明: 两线制电流类型的仪表, 由6ES7 334模板输入通道供给该仪表 DC24V!
       四线制电流类型的仪表, 由其它电源供给!

网友B:
万用表的响应速度有限,建议你用示波器检查端口上的信号状况,再查找原因。

网友C:
我已经在上一个贴子上给你回复了

网友C:
如有需要给我打电话

网友D:
可以用内部滤波试试

网友E(2006-07-13):
朋友 你输入信号是不是还串入了别的设备 比如数显 无笔记录仪什么的 我就碰见过一次 输入信号串接了这些设备 其他设备显示都正常 万用表测电流也没问题 但进模块就波动的离谱 后来去掉其他设备就正常了

网友A:
像foxtonylj所说的现象是有可能发生的. 模拟量输入模板带负载是有限的!

SM331输入模板4-20mA所允许的输入阻抗是25欧姆; SM334输入/输出模板的输入通道0-20mA所允许的输入阻抗是50欧姆.

网友F:
大哥 加你QQ好不? 我QQ690257737 想向你请教一些PLC方面的知识

网友G:
是干扰,远离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