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

楼主(2006-06-13):
请问各位大虾,用EVIEW与欧姆龙CPM2AH联接是选择OMRON还是OMRON 485 2W,还有,请问在屏上面做一个电机的模形,开时能转动是怎么做的,有没哪位高手做好的图库可以接供(本人是新手,请多多照顾)呵呵,想不劳而获。

楼主:
再请问
请问EVIEW的屏在离线模拟时怎么显示开和关,还有用CPM2AH 的PLC与屏连接时要不要配什么通迅块?

网友A:
人机与它通信,不需要外加其它的通信模块,具我所知CPM2AH本身有两个通信口。其中一个RS232 就可以与人机通信,至于动画就需要你自己作。

网友B:
先在图画里分别做好动画的每个动作,再导入人机软件界面的图形库,再传送人机,然后PLC编程,关联图形代码。

网友C:
你多操作一下软件就会知道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