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3):
本人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把电源插到电脑的时候,发现电源有异常声响,并且发现电源输出端与电脑接头发热。我把电源拆下后用万用表测二极管的测量两条线发现,首先听到响声后就显示出阻值,不知道是不是正常。还有就是希望各位大虾指导我,现在该怎么做?我用的是三星笔记本电脑。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存在短路

楼主:
我也认为是短路的。可是我测量电源的输出正常,只是电流高了一点,原来的是3A,现在是4。5A,的是不是正常呢?还有就是电源带负载的时候变压器发出声音,不带负载的时候没有声音。这也正常吗?

网友B:
个人认为的原因都是比较多的,可能是电源和笔记本间不兼容,想有明确的答案还是咨询下三星售后服务部

============================================

楼主:
电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已经用了一年多了,不存在兼容问题的!
希望给于其他的意见?

网友C(2006-08-16):
笔记本电脑里面有短路。

网友D:
不懂就别搞了,不然故障扩大就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