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VIEW

楼主(2006-06-13):
请问EVIEW上面没有直接可以显示的时间吗?再问成怎样才能切换画面呀,EVIEW上面的窗口是不是就是屏幕呀,但看说明书上的屏幕包括窗口,怎么样才能新建屏幕?实在搞不懂呀!看了半天说明书,越看越糊涂了,请各位指教,万分感谢。
再请问现在的EVIEW的软件是不是EasyBuider版本2.6.1呀?

网友A:
现在都有2。70中文版的了,它内部有时钟的,用功能键切换画面,多看看说明书。

楼主:
谢谢你回答 ,可我初学,实在不懂,请问时间在哪呀,我找不到的,说明书上也没有的。

再是上面的位图,我不知道怎么添加位图,我加进去后,不能修改0或1,还有我想加入其他格式的图片,是JPG格式的,怎么转换成屏里需要的格式 ?

在屏幕上有没去掉窗口四和六的,我在窗口十是需要的,但在其他窗口不要这两个,能告诉我怎么才能做到吗吗?
还有个问题; 请问我用的是欧姆龙CPM2AH的PLC,我做动作时是用DM呢还是用LW,在动作动作时,是不是要向DM里输入数据呀?动作是在某个时间动作的,平时不动的

网友B(2007-04-05):
很烂的人机

网友C:
用台达的很好做的呀!!QQ  383482497  如要你要找我!

网友D:
你还是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LW是屏的 DM 是PLC的
切换画面 很简单的功能

网友E:
HAKKO怎么不被考虑呢,中高档的就是价格没EVIEW有优势,优点就不多讲了

网友F:
我建義樓主拿個實物來操作一下就行了﹐有時說明書只能讓人紙上談兵﹐越看越糊涂的

网友E:
HAKKO不是国产的,小日本的,虽然比较反感日货,但是形势所逼还是要顶
都日本原装的,绝对中高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