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3):
低压电容补偿柜中,自愈式低压电容补偿器用接触器控制,每个电容器的主回路用熔断器(63A)作保护,我想,能不能把63A熔断器换成断路器呢?DZ47-63的塑壳断路器选D63的,可以吗?请指教?

网友A:
太浪费点了吧.

网友B:
可以,
你的补偿柜是原装的吗?
不过也没有要换的理由.

网友C:
更换如果电容短路会引起更大的故障

网友D:
严格意义上说不可以
但是正常使用应该没问题的,我们这里原来就用的熔断器,后来总是熔断,维修强度很大,后来换成了DZ47的断路器,效果好多了

网友E:
可以,还可以避免熔断器的常见毛病.

网友F:
可以啊,我们这电容柜都用得dz47的断路器,

网友G:
不好吧?
如果断路器因为某种原因分短电容就不能对地放电了

网友H:
郁闷,还有没有个标准啊,熔断下加器电容专用的熔断器就OK拉,为什么要加断路器.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有些怀疑.
                 我是菜鸟我怕谁
    家穷人丑,一米四九。小学文化,农村户口。
    破屋三间,薄田一亩。冷锅热灶,老婆没有。
    一年四季,药不离口,今日上网,广征女友,
    革命路上,并肩携手……

网友I:
我自己配制的电容柜都是用DZ4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