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3):
各位同仁:我的一个电控柜合上总电源后,电度表自己缓慢转动,而各分开关都没有合。电度表用的互感器是和电流表和用,精读0.5级,300/5。请各位发表高见![Point=10][/Point]

网友A:
有谁分析一下吗?是电度表太灵,或是有漏电呢?

楼主:
漏电不可能,电度表也是正规厂家的

网友B:
是潜动吗

网友C:
可能是有仪表或指示灯并联在电路里

网友D:
我认为你首先检查控制柜的接线是否已经正确了。如果正确的话,你最好是一级级的检查,问题就会发现的!

楼主:
不错。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E:
5楼说的很有道理。还有漏电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
中国工控商务网               http://www.gkcity.com

网友F:
我觉得五楼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