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3):
?????当你拿到一个电机后,怎么通过眼看,手摸等方法知道电机性能好坏

网友A:
基本不能吧
现在电机外观都差不多一样了
要不就看品牌吧

网友B(2006-08-05):
要看是什么马达,如果是步进马达的话你可以把线全分开是拧轴,如果能轻易拧动,并且将线连接在一起或者将线搭在电机上再拧电机轴,电机有励磁的话,初步判断是好的。要是其他电机要判断性能好坏的话就真是凭感觉了,还有就是铭牌和产地。但现在国内的也很多打进口的牌子,就很难讲了。不过通过看线基本能判断电机的档次

网友C:
是质量的好坏吧
主要是轴承和定子铁芯材料方面的吧

网友D:
这个电工手册上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