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3):
HITECH人机PWS1711能够上载人机里面的程式,但用ADP3.1\ADP6.0无法打开,请问如何可以打开?

网友A(2012-07-27):
是打不开的

网友B:
呵呵;
1711程序上载后可以传到同型号的屏内;
但是要打开画面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C:
画面程序不是很复杂的
地址基本猜个差不多
根据plc程序和动作。

网友B:
新型的PWS6600这种是可以上载后打开的;
老款的没这个功能;

网友D:
PWS6600可以上载.AA6文件,然后重新应用(好像是)就能成为.adp文件

网友E:
求助 HITECH pws700t的触摸屏跟主板的通讯显示不正常, 如何检测呢  这根通讯线只有3根  我已经测试过了连接线是没有问题的   设备厂家说主板没有问题  那怎么采购检测触摸屏的好坏呢

网友E:
补充:  往常一开机 就会显示设备生产厂家的名称 然后就会进入到操作界面下的  这个时候那个通讯端的指示灯应该亮的  但是现在不亮了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坏了找合适的人维修就行了

网友B:
HITECH pws700t与SIEMENS的TP7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