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3):
我是一个刚开始学习西门子PLC的,在我装了STEP7 V5.4后出现不能上网的问题,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做呢?我的系统是XP的SP2拨号上网,装上STEP7后拨号上网出现用户名和密码错误!!但装上后可以双机互联传文件!!(先说明,用户名和密码都是对的,因为我的台式机可以上,台式机和笔记本装的是同一系统,不同的是笔记本里装了STEP7而台式机没有,所以台式机可以上网,笔记本上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在重装一变试试看!

=============================
中国工控商务网      http://www.gkcity.com/

楼主:
重装后只要不装SETP7就可以上网,装了SETP7后就不行了!

网友B(2008-06-01):
呵呵 傻。。装的时候 把ip设置为空

网友C(2008-12-19):
不会吧,我的电脑也上局域网再上光纤,笔记本用EDGE的也没发现这问题,你再试试吧

网友D:
重新安装系统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