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计

楼主(2006-06-14):
我要测的介质是丁酸,请问用什么材质比较好能耐丁酸的腐蚀性?

楼主:
多谢啊!如果我的流量计壳体选用不锈钢或者碳钢可不可以啊,谁会更好好点啊?

网友A:
选用不锈钢或者碳钢没有必要,不锈钢一般是不耐腐蚀的!

楼主:
用钽材料的可不可以

网友A:
二楼的意见挺好,四氟便宜又耐腐蚀!如果真要金属的话,钽不知道,二钼的好象可以!

网友B:
对,二楼的好!
现在当然是又便宜又好的东西最安逸!

网友C:
用超声波的最好,非接触式价格也不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选用不锈钢或者碳钢没有必要,不锈钢一般是不耐腐蚀的!
谁说不锈钢一般不耐腐蚀?SUS316不锈钢,对于硝酸、沸腾的磷酸、蚁酸、碱溶液;在一定压力下的亚硫酸、海水、醋酸等介质,有很强的耐蚀性。主要还看针对什么介质,比如说钽,都说它的耐腐蚀性好,可是对氢氟酸和苛性钠钽就不行,而要用哈氏合金或蒙乃尔。赞成用四氟,便宜,但要注意介质温度不能太高(一般不能超过150℃)

网友E:
用全氟的也行吧?好像全氟现在价格与四氟差不多。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哦!我最后选用了钽,因为温度不高,所以还可以吧。总之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F:
推荐用电磁或超声波流量计,只是价格贵了一点,但是最妥当的选择。有兴趣QQ21477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