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4):
请问用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测量出电压、电流、及功率,功率因数怎么算?公式是怎样的?

楼主:
那表不对怎么办?怎么知道表准不准?

网友A:
晕,你不知道的就是对的

网友B:
P=IUcos@  ,COS@=p/IU. 或者是        P=(S+Q)*cos@, COS@=P/(S+Q).

网友C(2006-07-18):
我想知道:加电容器补偿前、后的功率因数应分别如何计算?

网友D:
                          1
 力率     == ─────────X%
              √ ̄ ̄ ̄ ̄ ̄ ̄ ̄ ̄
                      无功
              1+( ̄ ̄ ̄ ̄ ̄)
                     有功

   我一门外汉,偶然看到的,希望能用得上

网友E:
有功
力率  == ─────────
     √ ̄ ̄ ̄ ̄ ̄ ̄ ̄ ̄
        2    2
       有功   无功

网友C:
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F:
长见识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