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晶闸管代替解除器控制加热管的可行性?

楼主(2006-06-14):
在加热控制系统中,使用加热灯管来进行加热控制,要求每2秒开关一次,使用接触器控制,接触器损坏率较高,现在我想用晶闸管来进行控制,请问使用晶闸管进行控制的可靠性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

网友A:
记得用双向管!

网友B:
这样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用双向管!
为什么要用双向管?

楼主:
还有在晶闸管的门极上可以使用继电器接点来控制吗?

网友A:
单向管等同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管等同二极管。
查资料,应该用双向管。但是触发电路该如何作呢?是不是还要加一个同步变压器降压以后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为什么是要求每2秒开关一次呢?要求很精确吗?是用来控制温度? 有专门的双向触发二极管

楼主:
不是,主要为了取代原来的接触器控制的易损性!

网友C:
这完全可以实现,调温控温比用接触器更方便。而且有成品“调功器”!
但存在一个问题:因为控制的是发热电器,发热电器的接线桩头处的绝缘(包括引线)是极易损坏的,容易产生短路。可控硅被击穿损坏的机率也较高。

楼主:
请问如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