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4):
论文作对松下交流伺服电机的仿真,需要一些仿真出来的波形图
但是只有软件,没有控制器,仅通过相关参数的设置,能得到波形图么?
请大家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只有软件,没有控制器,仅通过相关参数的设置,就可以得到波形图,应该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请教知道的大虾们,学习中!
----------------------------------------------------------------
中国工控商务网        http://www.gkcity.com/

楼主:
如果要做建模仿真,该如何是好呢?
求助各位大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