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讯问题

楼主(2006-06-14):
请问:CPM1A怎样才能接入MODBUS系统?可以添加某些中间设备。好象有点弱的问题,谢谢回答!

网友A(2006-07-26):
唉,我也要这样做不知道怎么搞啊 ,我用的CP1H,大哥你有结果了麻烦告诉我一声:
wxjia_520@163.com

网友B:
OMRON的PLC不支持做MODBUS从站。
你如果做主站,CP1H比较简单,CPM1A就比较麻烦。因为CP1H内置有modbus简易主站功能,而CPM1A没有这个功能,要做MODBUS的话就必须用无协议方式来实现,这就比较麻烦

网友A:
CP1H如果做MODBUS主站,比较简单?我试了2天了,也不见串口有数据发出来,是不是就设置好通讯格式,设置一些特殊的内存就可以了.
但是怎么没有数据发出来呢?

网友C:
什么是MODBUS>? 也是串口通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