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4):
出问题的样本程序:如下

"mpm001"

VEL [X]1000 [Y]1000;
FMX T500000000;
IAC T500;
IDC T500;
PLN [X][Y];
INC;
TIM T100;
"^^^^^^^^^^^^^^^^^^^^^^^^^^^^^^"
DW10=0;
WHILE DW10<10;
MOV [X]ML30100[Y]ML30102
;
;
;
上面的程序调试到了MOV命令就出现命令错误的提示,查了很长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说明:ML30100,ML30102是位置坐标的寄存器。
轴设定线性轴,单位MM,小数点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