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4):
小弟现在江苏滨海的一个地方弄高压电机,560KW,10KV的电机直接启动的时候,高 压的电压表和低压的电压表都显示电压0V了。差点把变电站的真空开关跳了。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消除这个现象!

网友A:
我们也有不少6KV,560KW的电机,也是用直接启动,可没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你们变电站的容量够大吗?

网友B:
用我公司的液阻柜可解luoanh@yahoo.com.cn

网友C(2007-12-02):
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做了目前国内最大功率高压变频器(7500KVA),并且为哈尔滨电机厂提供一套5000KVA+2500KVA的电机变频试验电源系统,在变频技术方面有相当的技术实力!高压软启动也是目前业绩最多的公司.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281837017,QQ:315783477,EMAIL/MSN:zhuming927@163.com

高压变频器:://www.tegnercc.cn/files/y_1.pdf

无功补偿及滤波装置样本:http://www.tegnercc.cn/files/y_4.pdf

高压软启动样本:
http://www.tegnercc.cn/files/y_2.pdf

电力有源滤波装置:
http://www.tegnercc.cn/files/lvbq.pdf

新型中大功率电机试验变频电源系统http://www.tegnercc.cn/files/bp.pdf

网友D(2008-03-06):
可能是变压器容量过小,或者重载启动饿.
看看是否可以清载启动,实在没法子只有装个液阻启动柜了,成本也就4W的样子

网友E:
哈哈,两年前的问题,两年后看感觉很“弱智”,为什么?因为那时对变频器、高压大电机的直接启动,都一无所知呢,现在再看,问题似乎很好解决了。
楼主这种情况,第一,要么电网的容量充分满足要求;第二,要么使用液阻柜,便宜但现场需要有安装条件;第三,软启动器。比较贵,但体积小安装要求不高;第四,高压变频器,贵但功能强大;第五,...。
哈哈,支持一下,顶起

楼主(2013-11-18):
好久没来论坛逛了,看到自己7年前发的贴,特别看到任工的回帖还是很激动。您是偶的偶像,那时候还是刚毕业的小伙子,刚接触10kv配电。10kv配电系统中,保护定值参数非常关键,那个时候是变电站的定值设小了,因为供电公司没有考虑过用户会上这么大功率的10kv电机,调试的时候,变电所还是按照原来的定值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