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4):
请教:60W 220V灯泡串联一个二极管接在220V上,实际功率是多少?

网友A:
可实际测量,明天告诉你~

网友B:
1:若要实际功率,测量好了

2:若忽略灯丝在不同温度下的阻值变化,并且忽略二极管压降,则理论功率只有15w:
   灯丝电阻R=U×U/P=220×220/60=806.7        经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有效值U1=110
V,所以新的理论功率P1=U1×U1/R=110×110/806.7=15W

3:若不能忽略任何细小的参数变化,则。。。。。。        呵呵,好像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若要实际功率,测量好了

2:若忽略灯丝在不同温度下的阻值变化,并且忽略二极管压降,则理论功率只有15w:
    灯丝电阻R=U×U/P=220×220/60=806.7        经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有效值U1=110
V,所以新的理论功率P1=U1×U1/R=110×110/806.7=15W

3:若不能忽略任何细小的参数变化,则。。。。。。        呵呵,好像实际意义不大

那是不是说下图的60W灯泡加2个二极管就变成30W了?

网友B:
若两个理想二极管反向并联,其实跟没有一个样

网友C:
那每个二极管回路串个功率表,那每个功率表是不是15W呢?

网友D:
两个表的测量值仍各为15W,但其和30W并不为消耗在灯泡上的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个表的测量值仍各为15W,但其和30W并不为消耗在灯泡上的功率

这个回答比较神奇,能解释下吗?

网友E:
有些研究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