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开跳闸问题

楼主(2006-06-15):
各位大侠好,小弟家里最近空开频繁跳闸实在是没有办法上网搜索看到这个论坛,进来请教一个比较菜的问题。
最近家里的空开动不动就跳闸了,家里的空开是2个,1个在室内,1个在室外,3个分的分别管室内所有插座.空调线.和2个卧室,室外的是个主的,最近经常是什么东西都好好的可是空开就跳了,有时候跳的是室内管插座的那个,有时候是室外的那个主的跳了,2个跳的次数差不多,太频繁了,小弟做过一个排除,将室内所有插座上的电器全部拔掉,然后一个一个开,可是毛病依旧,这个跳闸他没有时间性,有时候很多天都不跳(最长时间是去年夏天到前几天),有时候却不停的跳.

小弟在此请教各位大侠,希望给予帮助,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把空开下的线揪掉,看还跳不?

网友B:
换一个新的,可能是漏电保护过于灵敏,要么就是过电流,一般家里用的就10A左右

楼主:
我换过空开的,毛病依旧,我用的空开32A的

网友A:
1、布线存在短路虚接;
2、有偷电的;
3、开关不合格;
4、布线通道中有生物在驻扎、运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布线存在短路虚接;
2、有偷电的;
3、开关不合格;
4、布线通道中有生物在驻扎、运动;

同意,有点搞笑!

网友D:
总的说来应是电路的问题.你最好重新检修一下吧.

网友E:
窒内那个空开以下的线有问题,因为没理由空开那么差劲的.

网友F:
直接短接吧
无所谓的

楼主:
在次请教各位,有没有可能是某个电器导致空开跳闸,比如说电脑的电源,或者是冰箱的电源等。我这路上现在接的电器就剩下两台电脑和一台冰箱了他还是在跳。

网友B:
把你的所有电器的插头全拔掉,然后送上空看看会跳不会跳,如果还是跳就去找物业公事把.不跳了把电脑和冰箱一个一个的送上看是那个跳的.把电脑和冰箱分开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次请教各位,有没有可能是某个电器导致空开跳闸,比如说电脑的电源,或者是冰箱的电源等。我这路上现在接的电器就剩下两台电脑和一台冰箱了他还是在跳。
你开头不是这么说的吧?不是全拔掉了还跳吗?

网友G:
换个新空开,如果还跳的话,用表找找看有没有短路虚接处!

网友H:
钳形表 看一下跳的时候的电流

网友I:
不用电器时会跳吗?如果不跳,那要么是某个电器的问题,要么是零线有接地现象。

网友J:
管插座的空开请重点查一下,如果不插任何电器还跳,就是漏电,有电器时跳,就是超载。

网友K:
一般情况下是漏电  有可能被老鼠吃了线

网友L:
你要是漏电的开关建议你换掉,以前我见过对讲机的信号有时就能使漏电空开跳闸.还遇见过桶装水的饮水机加热过成中时有时无的跳闸.
如果换了不带漏电开关的,就是洗澡用的热水器注意,换一个漏电插头或断电后在用!!!

要是还跳,干脆从新装修布线!!嘿嘿!!

网友M:
不知道你的这只空开下面的插座是不是有卫生间或者厨房的插座,如果有的话,一般情况下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湿度较大,易造成漏电或者短路。因此一般家里会装设单独的漏电保护器以保证人身安全。方便的话可以重点查一下或者将这两处的插座单独摘除,试试效果怎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布线存在短路虚接;
 2、有偷电的;
 3、开关不合格;
 4、布线通道中有生物在驻扎、运动;

同意,有点搞笑!
同意,呵呵

网友O:
你确定你的所有用电器具都没有漏电短路的,空开也是正常的,这种现象就是线路有漏电(主要是相线)你可以把零火线对调一下使用,如果不跳了,那就是相线漏电,一路一路检查吧!

网友P:
先将室内电源停下看它还跳不跳?

网友Q:
朋友你加我的QQ号现在哈,我给你说说看,你说的毛病一点也没有说明白哈~~~~我给你解除其中的毛病谢谢!!!!185219580

网友Q:
你说的事没有说明白哈加我的号185219580

网友R:
应该是电路短路或是室内太潮湿所引起的.

网友S:
是露电保护器吧,进出电流差30毫安就跳,我曾经查过1列,是热水器露电,放水时手一麻保护器就跳了,是不是冰箱太老了啊

网友T:
把那个空开下的线和空调线下的对调,如果变成另外一个跳了,你就要好好查查了!
你的用电器不至使空开跳,所以可能哪个接头有间歇性的短路

网友Q:
你说的一点也不明白哈~~~你能说明白一点吗
?185219580加我的QQ号

网友Q:
你们家所有的电器是分开管定的吗?共分为几个回路,有几个保护.空调和电脑有几台,用的是多少A的保护器呢?还有其它的请你说明白点好吗?你试试把保护器换大,可能是你家用电量大的原因才造成多次跳.还有就是只是在热天的时候跳吗?还是四季都是如此呢

网友U:
多数是线虚造成的。还有就是空开小。

网友V:
你看是不是跟天气有关,潮气太重,空开灵敏度高.还有可能是你的线路破啦

网友W:
那你就连用一台电脑,不好再换另一台,最后不用冰箱了。要是什末不用还跳,那你就重新装修房子了。

网友X:
你试一下这个办法,你先把所有的电器从插座上拨下来,然后将用电量最大的电器接入电路,其它的电器先不要接上,然后开始频繁地开关此设备,直到确定此设备不会引起跳闸,然后再从用电量大的往下查,最终确定是谁引起跳闸!此方法先试空调,后冰箱,再电热器材,电脑,电视,等!
youm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