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PID指令后,输出值在不停地增加,这样对吗?

楼主(2006-06-15):
根据操作说明,在D100--D124中人为设置了一些数,执行指令后,D150中的数值在不停地增加,如图,不停止运行,它还在加数。这样对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是用在什么情况下?
其实没有不对的道理,因为它是输出量增加,而测定值保持在55,与目标值相差不大,所以应该没问题

楼主:
我是把程序送到plc后用在监视模式下看到的,55是我输入的值,D150的值一直在增加。现在是246了,我想D150的应该在50---55之间变化啊。硬件就接了一台plc。这样试验不知对否?

网友B:
没有反馈你怎么试呀,程序始终在调整,总是没有结果,它可不就一直加下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