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帮帮我?

楼主(2006-06-15):
本人组装了一个侍服小车,工控机控制,工控机与侍服放大器放在一个铁箱内,空间有限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史干扰降到最底?是谁干扰了谁?
走的距离不是我要的!?为什么?

网友A:
把伺服放大器单独用金属外壳罩住并单独接地,绝不能与公控机共接地,可以减小,用PVC塑料外壳也有效果,关键接地要良好,用铜棒接地2.5米.如果走的距离还不对,看你程序里的软元件参数是否设得不对,多设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