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数据库

楼主(2006-06-15):
我的一个工控机里装了SQL Server2000+sp3,SQL Server运行不起来?

安装的时候有错误产生,重新启动后自动安装,安装后就是无状态显示

点击运行激活,运行不起来,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你的工控机必须安装SQL Server2000 (WinCC), 不能安装普通版本的SQL Server2000!

在安装SQL Server2000 (WinCC)之前, 请将Windows操作系统的系统语言改为English.

楼主:
我的SQL server是wincc专用的,并且安装时没问题的,因为我用这个盘在其他计算机上装的都可以用,没问题的

网友B(2006-10-11):
请教:
     我也有个SQL FOR WINCC6.0,RAR压缩的,安装时提示找不到光盘,谁能帮我啊
     我估计目录结构有问题,不知道原始光盘是什么样的

网友B:
sql光盘根目录下有什么啊,那位大虾指教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