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5):
各位大师 我有个问题 就是每个接触器前边要加張空开吗

注意:作者在发贴时要写具体的标题,否则可能删除!

网友A:
接触器前边要加装空开是为了保护主电源回路!

网友B:
最好的或者规范的都是要根据负载装相应的空气开关,保护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