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5):
以上就是电路图.

80V交流电压的供给也是由可控硅电路完成,供给时间与两个方向的可控硅同步,转换方向时,80V交流瞬间消失,使后面单向可控硅自动关断.

这是一个中型电磁铁的控制电路,要求正向磁场在工作时(SCR1和SCR4导通),瞬间转换到反向磁场(SCR2和SCR3导通).

由于工作频率较高(每分钟至少五十次转换),所以不能采用机械触点.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转换速度太快时(只要达到每分钟二十五次以上),电路就会短路.

分析原因,是因为L在断电瞬间,上面的感生电动势使可控硅继续导通(通过整流二极管形成通路),而在此时,另一方向的可控硅也得到触发电压而导通.于是就形成了两个方向的元件同时导通,于是就短路了.

目前采用的是在每个可控硅上反向并联一只20A的二极管,让感生电压有两个泄放回路的办法.

这样做以后,速度可以提高到每分钟三十三次左右而不短路.

可是,机器需要至少工作在每分钟五十次(本来是一百二十次,没办法才调低的,可现在已经太低了),此电路还是达不到要求.

所以想向大家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个感生电压减到最小?

或者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新元件能做到这一点?哪里能买到?

另外,是否可以在L上并联阻容元件,让它的特性接近纯阻性负载?

还有就是,此电路有可改进之处吗?

我现在在想,在L上串联一只GTO,然后让它的控制电压也与80V交流同步,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非常感谢大家!!!!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

顶啊.

期待大家的回复!!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