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5):
我的触摸屏是HITECH PWS3261FTN,用的软件为ADP6.0 。现在的问题是编辑好的画面无法输到触摸屏,而触摸屏里的文件也无法保存下来.还有触摸屏后面的拨码开关在上载与下载时又如何拨.请教大侠们.谢谢!

网友A:
你先确认你的软件是不是试用版的。6。0不会,那你最好用一下3。2版本的,要上下载的时侯请确认软件的下载口是否对应,在上,下载的时侯还需要手动点人机的相关安键(如:上。下载安键),如有问题请来电0755-86094115   付工

楼主:
付工:我用的是新版HITECH 6.0,且注册的.我感觉是通讯的问题,触摸屏后边的DIP如何拨法?
你说那些事项都已试过.

网友B:
能告诉我用在哪个设备上吗?或许我能帮你,我接触过新昌的设备用H
ITECH触摸屏的。

楼主:
我用的HITECH PWS3261-FTN的触摸屏,用在退煮漂联合机.我手头没有它的硬件说明书.还望多指教.

网友C:
把SIP7=ON!开机后会进入人机的系统目录,就可以上传、下载了!
把SIP7=OFF,开机直接进入用户画面!这时是不能上传、下载的!

楼主:
楼上大哥,DIP原始的位置如何的?

网友D(2006-07-16):
我用的MT200DBL触摸屏,我手头没有它的硬件说明书.还望多指教.

网友D:
我用的MT506SV3BL触摸屏,我手头没有它的硬件说明书.还望多指教.

网友E:
V3版本的很老了 现在都是V4或者V45拉  可以到WWW.WEINTEK.COM.CN上去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能告诉我用在哪个设备上吗?或许我能帮你,我接触过新昌的设备用H
ITECH触摸屏的。
4楼是哪里的?用过新昌设备吗?
HITECH触摸屏上、下载时只与DIP7有关系,出现系统画面时,按左上角第一个按键是下载程序。上载程序一般是没有用的,只能把原来触摸屏里的数据下载到另一个同样的触摸屏中,画面不能打开,也不能编辑。
 浙江印染机械有限公司  电气设计 陈梅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