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06-06-15):
家里的漏电开关最近频繁跳闸,但只有管照明设备的跳,奇怪的是白天把所有灯都打开了都不会跳,一到下午5点以后就算是只开一个小光管无论是哪个房间的都会阁三,五分钟就跳.
真的很烦人啊!恳请专业人士指点一下迷津啊!

网友A:
可能是用电高峰期,主电量容量不够,是不是有冰箱之类启动是才跳?就这些原因其实理论上也不至于漏电开关跳闸.你首先检查某只灯的整流器发热是不是特别厉害,如果是应该换掉那只;其次你可以把漏电开关的灵敏度时间换大一点的,此时间在漏电开关壳上有写,比如<30ha.实在不行就取消漏电开关,把全部用电器接的地线接好并接地,要求2---2.5米深,这是最后一招,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