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5):
各位大师:
     有劳指点:我现在准备用一台深圳产的"易优"(Eview-MT510tv)触摸屏控制五台三陵FX2N系列PLC(其中一台:48MR+32ER,另四台:64MR),请问如何连网控制?此触摸屏用的是RS-232九针串口通过一条数据线连接PLC的422圆口,请指点如何连接?是不是要把五台PLC用用485扩展口连接?另外触摸屏画面中的元件地址如何指定,我的5套PLC程序用一模一样的行吗?(包括积存器也一样,会不会画面做不出?)....

问题太多,有劳大师!

网友A:
触摸屏手册有介绍的

楼主:
谢谢您的提示!!

网友B:
这样的控制是可以实现的。在此之前你的
硬件须配置如下:所有的PLC必须是同一种型号。而且每个PLC请扩展一个RS485的小版子。
人机软件设置如下:“系统参数”里的“PLC设置”必须选择带COM口的。“编辑器”里也必须把“地址模式”设为扩展模式。PLC的站号不可以相同。
关于地址参数怎么设,如D     1#30代表1号PLC的D30的设数。其它的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