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5):
请问熟悉F7的朋友:通电后操作器右下方的stop灯一直在闪亮中,但是显示屏没有其他故障信息显示,而且风扇不转。
感谢各位的分析!

网友A:
运行信号有吗?如果有是没有给定频率,停止灯会闪烁

网友B:
给定运行频率及运转信号,然后看一下是否运行!

楼主(2006-10-21):
不好意思!查到最后,还是有关参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