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6-16):
我是国防科大的大二学生,
学通信工程,
现在学了数电,模电,高频,C++等课程了,
很想学一些实用的东西,
可是学校的动手机会也实在太少,
我小想自己学啊,可是又无从下手,
下期就会开单片机课,我应该提前作些什么呢?
望得到大师们的指教给出宝贵建议。
非常感谢!!!!

网友A:
呵呵,我六月要回长沙的,目前在深圳.
我以前也住五家岭的,我想学校还是开的51课程,目前的学习板等很多.
可以考虑购买一台经常练练.如果条件好的话,就省下学习板,自己用万能板
搭个51的板子,再练练程序,效果应该不错的.
   我们那时学完了还不能写时钟显示呢,惭愧!!!

网友B:
既然学校没有动手的机会,自己又有想动手,没有什么无从下手的,对哪方面比较有兴趣的就从基础的开始。

------------------------------------------------------------

网友C:
建议好学的楼主买一片STC的89C54或58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在线编程的,那样编程器也可省了。另外再买一片MAX232,然后自己搭一块实验板,就可随意尝试了。51的汇编器网上有好多下载的。如果要想看端口状态也可接上几个LED,灯或者数码管都可以。

楼主:
虽然我对你提到的stc什么的还很陌生,
但让我更有兴趣和信心,
谢谢指教

网友D:
AT89S51等也行的,下载线也不贵

网友C:
可看看STC的网站www.mcu-memory.com ,打个电话说不定还能申请到免费的样片和编程器(可以试试型号:STC89C54RD+)。学单片机入门不难,找本书看看,但主要是动手。对初学者而言,通过自己动手实验,搭出电路,写出程序,实现预期的功能,哪怕再简单,哪怕只能点亮一个灯,显示一个数字,都会极大地增强自己的信心。单片机技术的魅力就在于它不仅是一门技术,还象一门艺术。同样的器材,同样的芯片,通过你独到的软硬件设计,就能完成各种不同的工作。如同一台钢琴,在艺术家的手里就能演绎出激动人心的乐章。

网友A:
最近STC推得火,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C:
用过2款,54RD+和58RD+,不错,很好用,在线编程似乎比AT方便一点,价格也合理.对于业余爱好者和初学者来说还可以省掉编程器和仿真器,很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