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6):
我在连接CJ1MCPU时,出现总线故障报警.我接的是一个电源+CPU,没有I/O模块,请问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没加端板?

楼主:
没有加端板,一定要加端板吗?还有I/0模块设定好后,以后根据设定的模块增加可以吗?

网友A:
不加端盖,就会出总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