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6):
我这里有个系统改造需要一个模拟量输出,但PLC的模拟量输出端口没有备用了,又不想再加板卡. 原系统的变频器的模拟输出没有使用, 我想用profibus向变频器传递变量,然后通过模拟端口输出,请问变频器应该用哪个连接器呢?
模拟量控制的过程参数变化很慢, 速度方面肯定没问题, 变频器的profibus的过程变量是10个字,还有剩余.

网友A:
[求助]6RA70控制器最高转速1200,但950转时励磁电流就只有32%,即高速时无力.谢谢!

网友B(2006-11-17):
我们是直接给定给变频器的控制字!

网友B:
不过在PLC里要做一段通信程序的!
不只你有没有?
没有的话
有机会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