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6):
各位前辈我们厂的ABB550的变频器经常跳停,请教有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A:
太模糊了!难以回答!
先说清楚负载及变频器控制情况.跳停是那跳停?空开,还是变频器?变频器报什么故障?

楼主:
水泥工厂用的科氏力称合肥院设计的
变频器跳停 没报故障 负载很小电机是1.5KW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泥工厂用的科氏力称合肥院设计的
变频器跳停 没报故障 负载很小电机是1.5KW的
如果变频器没有报故障,而且变频器的控制盘也没有黑屏的话,先检查一下外部接线,看看启停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外部接线没有问题,是我们厂的高压电机的电容器一投两台变频器就跳停。可现在又好了不跳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可能跟接地也有点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