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6):
从某设备所用三项电接220V单项电用于其它设备,三项电设备使用时对220V设备的供电和使用有影响吗?影响多大?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影响不大的
多台单相时,应该在三相中,各相的单相设备应该做到尽量平衡。
不然在同时启动是
会有影响的。

网友B:
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C:
[求助]6RA70控制器最高转速1200,但950转时励磁电流就只有32%,即高速时无力.谢谢!

网友D:
A,B,C三项随便一相和N相接出现电压为220V,没什么不同的!

网友E:
没有影响

网友F:
连接时应做到平衡

网友G:
一般无影响,但应考虑三项设备启动时的压降,以及单项设备的容量需求在三项电源容量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