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磁场问题

楼主(2006-06-16):
发电机要切割磁力线才能产生电流,而发电机里面是没有永久磁铁,也不用通电产生磁场,那这个磁场怎么来的?

网友A(2006-07-17):
通过励磁机或可控硅励磁系统给转子线圈直流电而产生磁场,转子有原动机带动旋转产生旋转磁场,假定转子不动,定子相对转子而言它是旋转的,切割磁力线。

楼主(2007-04-05):
我明白了, 那我想问,发电机的那个24V蓄电池是用来起动发电机还是用来给转子通电呢?还是利用发电机里内铁芯的剩余磁场发电再生供给转子直流电呢?

网友B:
24V蓄电池是用来起动发电机,发电机里内铁芯的剩余磁场发电,然后有发出来的电做转子的磁场.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明白了,亲爱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