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6):
我有一台220V/50HZ   180W      8000-32000转手持电磨  因工作要求需要转数调节0-2500转  请问有啥好办法   表情急!!!

网友A:
用变频器调节,最高转速为32000,相对为50赫兹,用比例系数算得2500转时的赫兹数。就能得到所需要的转速了,可外接电位器,随意调节转速。就OK了~~~~~

网友B:
不一定 那么 麻烦 ,单相电机 ,加一个 跟 吊扇  很类似的调速器就可以,很 便宜,180W可能 要30~40元吧!  也很轻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