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6):
请问一下如何在图纸里面画示意图,比如我在设计电机液体电阻软启动柜的时候,需要画一个限位开关与极板移动的位置关系的图,我要是用线段来画的话,它老是按照电路图的模式给我线条交点处加上一个连接点,有没有设置能让它不出现这样的连接点?
另外就是我从符号库里调出一个限位开关的实物示意图,它的比例比我原理图里的图形比例打很多,如何能调整该图形的比例,使之与电路原理图的比例相适应?

网友A:
这些都可以实现,关于导线,选择非导线即可,连接点就不会出现连接黑点;符合可以任意放大和缩小,有一个符合比例缩放按钮;

楼主:
谢谢!都已找到,就是符号必须事先调整好比例,一旦放上去就无法再更改比例了,必须删除重放。再就是要有个填充的功能就好了,画示意图时没有填充功能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