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控制器

楼主(2006-06-16):
[求助]最高转速1200,但950转时励磁电流就只有32%,即高速时无力.谢谢!

楼主:
求助]最高转速1200,但950转时励磁电流就只有32%,即高速时无力.是电机还是参数问题,是参数问题,应如何调节参数,谢谢!

网友A:
?帮你顶下

发到传动论坛里面去哈

网友B:
[注意]
励磁电流刚开始就不对,如果电机没有弱磁的话,电流是恒定的

网友B:
[建议]
你好好检查一下驱动器的参数,主要是磁场部分的参数,是否自动弱磁了

网友C:
转速的标量没设对,看看手册!

楼主:
电机做完优化后P119基速值为46%,P118EMF值为636V,手动改动这两个参数为50%和645V,电机正常启动后基速值仍为46%和636V。更换电机后情况仍是如此。

网友D:
看看P76.O2设定是不是有问题这,电机的额定电流=直流控制器6AR70*百分比,这个百分比就在P76.O2设定。

网友C:
整流电压是否下降(约三分之一)?

楼主:
电机1000转时,励磁电流为30%和主电压680V。再升速到最高速时主电压会升到800V。整流电压并没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