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6):
求锅炉汽包水位测量仪表(或方法):(原用差压效果不佳)

温度:200---400度;
使用压力:正常6.5MPa左右,最大10MPa;
有振动(电源波动量);
环境温度:80度;
湿度:80%---90%。

联系:djgc_supcon@126.com

网友A:
电接点可以试试啊.

网友B:
这么重要的参数不可能只用一种方法测量吧。
液位变送,电接点,现场水位计 三个都要的

网友C:
锅炉汽包水位测量仪表(或方法):(原用差压效果不佳)

温度:200---400度;
使用压力:正常6.5MPa左右,最大10MPa;
有振动(电源波动量);
环境温度:80度;
湿度:80%---90%。

联系:djgc_supcon@126.com

可选用磁翻柱液位计,如需进入控制室的话可带4-20mA输出,或是带报警限位开关.

网友D:
电容的可以考虑下
我个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