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6):
电机五根线中三根是相线,一根是地线一根是零线,可进开关柜的是四根线,应该是TN-C 方式供电系统,是把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吗?

网友A:
把柜子里的PEN分成PE、N两根线进电机。

楼主:
电机离柜子有30米远,如果把地线\零线接在一起安全吗?

网友B:
如果接在一起可能会漏电开关跳闸,而且也是不允许接在一起的,

网友C:
安全操作规程里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吧!考操作证的时候不是一再强调不能在同一个低压系统内同时采用接零和接地保护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