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6):
[求助]我单位轧机使用6RA70控制器控制,直流电机600KW,最高转速1200,电枢额定电压680V,经过自优化后,弱磁点在46%,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转速达到900转时励磁电流就只有30%,弱磁较深,即高速时无力。手动调弱磁点到51%,但没效果。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这能解决吗?电机的磁化曲线,是电机自身结构特性决定的,人为怎么更改呢?向下更改可以,向上更改不就过载了吗?

把电枢电流的限幅值放到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