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6):
最近有家公司说他们的MCU性能比PIC还强,
小的很犯嘀咕,所以想征求下大家的建议,
看怎么样拿实验来比较两款单片机的性能.
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很少会去看什么测试报告的!
要拿实际的东西来说话才更有权威性.

小的想用他们来驱动马达,看谁的转速可以达到
更快才出现死机或复位等,不知道这样行吗.
请各位给点建议吧,谢过了!

网友A:
恐怕难以一概而论,不同的单片机,对于不同类型的干扰,反应也不一定相同。

楼主:
终于有大侠提点建议了,谢谢呀!
要不大家一起来谈论下都有哪些方面的干扰也好.集思广益呀!

网友A:
觉得楼主的这个问题很好,可靠性、稳定性是从事单片机应用必须关心的重要课题,我先抛砖吧。
一般我们碰到的主要有静电干扰和电磁干扰吧,前者主要是静电放电引起的,最常见的就是人体对设备的放电。电磁干扰也有辐射和传导两种作用方式,辐射主要是通过电磁场的能量从空间作用,传导主要是通过电源线和信号端口的电缆引入。这些干扰轻则导致CPU运行不正常,程序走飞。重则可能打坏IO端口,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坏。由于CPU追求高速低功耗,自身抗干扰能力即使有也很有限。所以通常需要在系统设计时就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比如在IO端口用TVS之类的器件来吸收静电放电,在电源输入端使用滤波器,在IO端口上使用光电隔离或者磁珠来避免和抑制传导性的干扰。现在有好多接口芯片也已经内带了抗静电的功能,例如RS232和RS485的接口芯片。
当然,除了硬件措施以外,在软件上也可以采取防范,以使系统在受干扰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运行下去,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网友A:
我们这里讨论的只是单片机系统受干扰的问题,实际上它本身在工作时也会产生干扰,如何防止被干扰和防止干扰别人,综合起来也就是所谓电磁兼容性问题了。

楼主:
charlieyu兄台说得太好了.我当初还真比较忽略静电干扰这个问题.其实无论是在运输,储存,还是生产过程中,如果一款单片机的抗静电能力不行的话,那良率就会很难控制了,会给生产厂带来很大的麻烦.
     我曾经遇到过用单片机控制电磁阀, 电磁阀一动作,单片机就复位.而且用泰克的示波器也无法检测到电源有什么脉冲干扰!后来想了好多隔离的办法才搞定!可是电磁阀太贵了,买一个来测试又划不来. 所以我还是想,主要从电源干扰来测试下,比如用PIC和目标单片机在同样的电源系统下去驱动一个可以调速的马达.我想能够让马达正常工作在更高速的,从某个方面来说, 它的抗干扰性也会更强一点.

网友B:
大学问啊!有个高手跟我说,他设计一个系统如果是一个月的话,他花费在系统抗干扰上的时间要3个月,包括软件,硬件!软件他可是一条条汇编分析过去啊,强!

网友B:
他说什么系统都会死机,关键是怎么把他从死了的地方救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学问啊!有个高手跟我说,他设计一个系统如果是一个月的话,他花费在系统抗干扰上的时间要3个月,包括软件,硬件!软件他可是一条条汇编分析过去啊,强!

呵呵,有点夸张了!

网友A:
是的,秀才兄说的电磁阀线圈是个感性负载,通电瞬间会有大的电流,如果电源的负载调整不够快,电源电压瞬间跌落,电源监视器件动作,CPU就复位了。而当线圈断电时,又会产生高的感应电势。所以除了加吸收回路和续流器件之外,一般大电流的负载或感性负载都专门一路供电,以确保CPU不受干扰。
关于CPU或者单片机系统对来自电源的干扰的耐受度,有专门的设备测试,只是一般的开发人员不具备这种条件。秀才兄所说的马达不知是什么马达?如果是带电刷的直流电机,确实是会产生相当的干扰的,但是电机产生的干扰也分不同类别,电机启停的瞬间产生的干扰和运行时产生的干扰又有不同,启动时的电流很大,断电时同样会有感应电势。运行时产生的干扰脉冲的频谱和转速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