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6):
天车的维护有哪些?请师傅们告知一二.

网友A:
1.各限位是否能可靠工作,极限限位及安全限位
2.钢丝绳是否有断股
3.急停按钮是否能可靠工作
4.吊重在额定的125%情况下不会发生溜钩,主梁变形量在国家规定范围内
5.大车运行中不能有冲击现象
6.减速机润滑充分,无泄漏
7.刹车动作可靠,无异常滑行
8.大车运行中轮子边不能够磨轨道

想起来了再回你

楼主:
谢谢,我问的主要是电气.如主令控制器触点爱坏.

网友B:
请问触点属于何种损坏?电气上的还是机械上的?

楼主:
4楼,主令控制器是电气设备不?润滑什么的应该机械吧.

网友C:
凸轮控制器,滑环,电流继电器等

网友D:
电气一般有:
第一:如果是手柄的话,出现问题一般是按钮不好,最常见是操作员把线搞断!
第二:天车一般快慢速转换的那个接触器经常使用,如果出来没有快慢转换那就是开关与接触器!
第三:抱闸,一般天车用的时间长的话,维修人员会把大车和小车的去掉(我们厂就是,就是限位也没有要)所以在这只说上下的,一般出现问题是抱闸线圈损坏,在这同事有可能会把抱闸模块烧掉,出现这种问题,一定要先测一下线圈.别外还有可能是抱闸片损坏!
第四:如果天车经常起吊重物话,有可能会出现线松动,(国产的更有可能)
第五:那就是最好修的电机烧坏与接触器接触不良!!!!

网友E(2006-07-16):
清灰!紧线!换液压油!

网友F(2007-08-08):
你好 我想知道十吨天车遥控器怎么配,,,那为高人知道 请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G(2008-03-11):
请问天车常见的故障有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