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比较[讨论]

楼主(2006-06-16):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高手,在梯形图中,日期比较怎么编写

网友A:
PLC型号?
具体比较什么?

楼主:
三菱FX1N
日期比较

网友B:
你是不是想做一个停机时间啊!这里你要注意一点就行了!先写一个当前时间给PLC,再读PLC时间就可以进行比较了!

网友C:
也很有意思,到时停机。

网友D:
先把当前时间输入到PLC的时间参数里,然后跟你想设定的时间值比较,然后……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