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系统时间

楼主(2006-06-17):
西门子S7 300/400怎么设系统时间?

网友A:
S7-300:PLC---Diagnostic/Setting---Set Time of Dat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楼主:
谢了!这个我知道了。但我程序里读这个时间怎么做呀?

网友B:
300/400:  调用SFC1读取时间

网友C:
SFC0可以设置时间

网友D:
SFC0通常在中小型项目中, 几乎不需要用. 在大型项目上, S7-300/400可能要通过SFC0从 SICLOCK上获得精确的时间!

SFC1经常会在程序里用到, 读出PLC当前的时间: 再和事件触发的指定时间比较, 比较成功后, 产生事件的触发脉冲. 事件的触发脉冲, 可以启动某台设备或流程, 也可以做每日或每月的产量累计量.

网友C(2006-07-17):
有的情况下,比如有多台TP,首先要让CPU和其中一台的时间同步,然后再将时间从CPU传递给其他TP,这样所有TP和CPU的时间都是同步的了

网友E:
同意7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