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7):
求教步进电机的频率问题,86BYG步进电机,驱动器为半步,工作频率为600至2500PPS,请问启动过程中初始频率该设为多少PPS,加速时间设为多少ms,比较合适

网友A:
半步的话,起跳频率可以设置在600HZ(当然要看负载,也可以从0开始起跳),加速到2500HZ,可以使用台阶加速曲线,可分若干个台阶加速至最高转速,我的电话:13116718377

网友B:
要求不高,随便做都能爬上去,你就每次加个几十HZ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用什么控制呢?
不能梯形加减速? S形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