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7):
电梯用的双速电机11KW的,前几年重绕过一次.
最近天转热发现电机发热严重,三相电压和电流正常,在启动的时候测量电机端子电压压降不是很多,所以接触器应该没问题,电机运行时也无异常声音.
我猜会不会是转子里的铝条断了呢?

网友A:
估计是铝条断了负载不平衡

网友B:
你已经明确了电流、电压的变化都不大,运行时也无异常声音。应该说电动机没什么问题,转子笼条断的可能性不大。要不电机带负载的能力会下降,启动困难,电流会时大时小,机身振动,运行中转速降低。 可以考虑一下机械部分是否有问题,轴承或轴瓦是否缺油发热。
电梯的电机因使用频繁,反复的启动停止,温度较高也是正常的。只要没有超过电机标明的额定温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C:
看看你的电流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