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房屋布线PVC管道弯多又长,线穿不过,急啊!

楼主(2006-06-17):
各位电工兄弟帮忙啊!有没有什麽工具的?

网友A:
你可以用pvc管或细钢丝试一下

网友B:
加大管的直径呀,用弯管器,不要用弯头.

网友C:
同意3楼,自己做弯

网友D:
先穿细铁丝,再把线拉出去!

网友E:
对 啊!不要用铁丝容易拉伤管道!用线拉就可以了,快又方便

网友F:
拉开再粘上

网友G:
五金商店有穿线用的尼龙绳.

网友H:
有專用工具

网友I:
交学费我教你
用两更 铁丝

网友J:
那你下管时怎么不在管里加一根铁丝呀??

网友K:
做PVC管是有一种专用的(带线)不过你不要买粗一点的,不要买小的,小的太长的话穿不过去,去五金店有得买!

老兄: 我不知你是不是做电工的,这么简单的事还不会!还是你从来没有做过PVC管?

网友L:
用根弹簧自己做弯,嘿霸道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