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X1S-10MR的疑问

楼主(2006-06-17):
各位大虾好!最近我找了台FX1S-10MR来学习,我发觉接不同的COM端,输出就不同,我  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PLC 设置的问题还是COM--COM3有什么区别?请各位指教!

网友A:
com是零电位,带数字的是分别对应相关的Y的,如何对应的方法要看PLC上的端子排列图表中粗实线的划分了。这个在使用手册里有的

网友B:
上侧的COM是输入公共端;
下侧COM是0V,与24V电源一起向外供电;
COM0、COM1、COM2、COM3分别是Y0、Y1、Y2、Y3的公共端;

网友C:
是呀 用发好多的  一个公共点对应几个的

网友B:
10MR输出每个COM只有一个输出点,没有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