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为老师!

楼主(2006-06-18):
谁可以告诉我,在西门子软件里,块OB1和FB1里同样可以编辑梯形图程序,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具体怎样运用?

俺是新手,忘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你熟悉计算机高级语言的编程,这个问题就很好理解
OB1,相当于计算机编程中的主程序
FB1,相当于一个函数
不使用FB1,在OB1写完整的程序,那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对于多次重复实现一个功能来说,大量重复编程就带来了程序的输入量的增加和可读性的降低以及程序调试工作量的增加。所以我们把一些重复使用的程序编成一个函数,在程序中反复的调用。

楼主:
谢谢,二楼老师赐教,这样说就容易理解多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