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8):
最近的一个工程,三相380V-》三相220的变压器,厂方是三相五线制。不加负载,电压正常,伺服电机(松下中)的ser-on信号一接通,负载方三相电压变为270V-330V-330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经测量发现进来的五线中的地线(PE)和机箱接地完全导通(原因不明);变压器接地与机箱接地连通;进来的五线中的零线(N)供一个风扇,插座和照明灯,也与机箱接地连通。

网友A:
三相五线包含三个单相线路、一根零线、一根接地。
传统中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据你说的情况,你们那的供电应该是零地合一!测量时就会发现是你测量的这个情况,零线和地线是相通的。你可以查看配电箱看看接线方式。为防止窃电,其实零地合一是不得不为之的方法。
负载方三相电压变为270V-330V-330V,是因为偏相造成的。我们知道,照明电都是取自任意一相线,如果把照明全部接入某一相,势必会造成这一相负荷大而电压降低。

网友B:
一般的三项四线,零线取自变压器的星点,而三相五线,地线取自变压器的接地,

网友C:
PE线就是保护接地线,与接地的各机箱外壳是连通的。变压器中性线也是就地接地的,故用表量都是通的。

网友D(2008-08-05):
各位老大你们好!
请告知变压器怎么能使温度减低啊?

网友E:
外加风机吹!!!我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