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8):
软件发布:三相异步电机设计4.0

软件名称:三相异步电机设计
软件版本:4.0
软件授权:共享软件
使用平台:Win9x/Me/NT/2000/XP/2003
软件状态:无插件
公司网址:http://www.nanew.net
电子信箱:liu@nanew.net
下载网址1:http://www.nanew.net/sxyb40.exe
下载网址2:
下载网址3:

软件功能简介

1.全程可视化电机设计,自动绘制电机结构图,绕组端部连接图,可以自定义显示区大小,绘图颜色

电机设计全过程都在参数驱动图形的可视化环境下进行,彻底改变了过去设计人员直接面向数字的设计方式,有效地避免了由于疏忽导致的数据错误。参数与图形同步变化使设计人员能更合理调整电机结构,大大提高设计效率。

2.优良的界面设计,丰富的资料提示,高效即时不断更新的帮助系统

软件界面参照主流CAD软件SolidWorks设计,风格简洁统一,操作方便简单。鼠标移动到输入窗口时,自动在显示区出现相应参考资料和操作说明,设计人员不必再查手册,大大提高设计效率。同时帮助系统和问题解答也将不断更新,并在网上公开发布。

3.增强软件容错能力,智能处理输入数据正确性的检查

软件对用户输入数据的处理十分完善,只允许输入整数的地方,无法键入小数;只允许输入数字的地方,无法键入字母和其他符号;小数框只能键入一个小数点;输完上一格按回车自动跳到下一格,如果还未输入数据按回车则仍然不动;大大提高设计效率。同时,用户即使输入错误,也不会出现如某些软件的永无休止的对话框,无法关闭软件、只好强制结束进程甚至重新启动电脑的问题,对于用户的输入错误,本软件只弹出一次提示信息。

4.专有文件格式,数据可以加密保存,调用已有数据更方便

本软件对三相电机方案数据,定子冲片数据,转子冲片数据,转子端环数据,空载测试曲线数据,负载特性曲线数据等,采用专有文件格式,象操作Word,SolidWorks等软件一样,可以对文件直接保存、打开,派生设计新电机时打开原有部件(如定子冲片、转子冲片、转子端环)数据即可,操作十分方便。同时,可以给所保存的电机方案和部件数据进行高强度的加密,密码无法轻易破解;打开文件时,如果没有密码则直接打开,否则将要求输入密码,只有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打开。

5.机械图纸自主创建,直接输出

和电磁设计相关的机械图纸,软件可以直接创建输出DXF文件,如定子冲片、转子冲片、转子端环等,不需要依赖别的机械设计CAD平台。输出的图纸可以为任何二维、三维CAD软件所打开、导入、调用,如AutoCAD、CAXA电子图板、UG、ProE、SolidWorks等等,从而真正有效的减轻电机设计者的劳动强度,提高的工作效率。

6.采用精确等效电路进行电磁计算,整个曲线完美重合

本软件采用精确等效电路进行电磁计算,可以使从电机空载运行到堵转的整个曲线上的数据计算和测试结果完美重合。电机运行过程中的磁路变化、电流的集肤效应等等因素软件均自动进行精确修正,只要输入数据和实际相符,50Hz的电机可以保证任何一点的计算误差在±10%之内,额定点的计算误差在±3%之内;5-400Hz的变频电机可以保证任何一点的计算误差在±25%之内,额定点的计算误差在±8%之内。

本软件计算精度高而计算速度极快:计算一个特定运行点的性能,时间不超过1秒;计算整个特性曲线的性能,时间不超过40秒。

7.磁化曲线自动修正,变频电机设计更轻松

本软件输入50Hz下磁化曲线数据,电机工作频率为5-400Hz时,软件可以自动对磁化曲线进行较为精确的修正,从而提高变频电机的计算精度。

8.冷扎片冲裁自动修正计算

由于冲裁工艺对冷扎片冲片磁性能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本软件可以对冷扎片冲裁进行修正计算。此项功能对小功率电机设计十分有用。

9.开放式磁性材料管理,功能强大、使用方便的曲线拟合器

磁性材料品种多,磁性能受各企业生产工艺影响。本软件不仅提供用户方便的库存磁性材料修改方法,而且提供多种高效的磁化曲线拟合手段:A可以通过分段成二次公式进行拟合(推荐采用),B可以通过“Froelich法+一次插值”用规定的4点进行拟合,C可以通过输入数据点生成曲线,D可以通过导入文本文件生成曲线。同时,也可以用两个曲线文件进行叠加对比。

10.不同部件和参数,可自由选择不同单位输入

如定子冲片数据单位可以选择“毫米(mm)”,而转子冲片数据单位可以选择“厘米(cm)”,转子端环数据单位可以选择“英寸(in)”,彼此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转子斜槽的单位可以选择“毫米(mm)”、“厘米(cm)”、“英寸(in)”、“一个转子齿距”、“一个定子齿距”。改变单位后,软件对相关数值自动换算。

11.查询当日原材料价格

内置连接,点击可以直接查询当日原材料价格。

12.槽满率计算与线模设计

输入定子冲片数据,即可进行槽满率计算与线模设计。槽满率计算工具可以对线径、槽内导线数、槽满率中的任意一项留空计算。空壳重绕修理计算的用户,可以用[绕组初步设计]工具求匝数,用控制槽满率的办法求线径,操作十分简单,结果相当有效。

13.线径换算

保持截面积一致,对不同线径和并绕根数进行换算。

14.许用不平衡量计算

计算转子的许用不平衡量。

15.电阻温升换算

可以进行不同温度下电阻的换算,用电阻法算温升,反求材料系数等;可以将温升值折算至额定电流下;可以对电机内部已经连接的绕组,计算每相电阻。

16.空载特性分析器

输入若干点不同电压下的空载数据、额定电压、每相电阻,软件即可绘制空载特性曲线图,求出额定电压时的输入功率、电流、铜耗、铁耗、机械耗。空载特性曲线数据可以保存为专有格式,以后可以直接打开;空载特性曲线图可以保存为图片。

17.定子冲片设计

可以用辅助线控制设计冲片;可以给定槽面积和齿轭磁密比优化设计定子冲片;可以根据配套转子片设计定子冲片。设计过程中可以用不同比例显示图形以查看细节,可以用[设计信息]查看计算结果,包括:计算齿长、计算齿宽、计算轭高、轭部直径、槽口面积、槽肩面积、槽形面积、冲片面积、外径x外径+1mm搭边的消耗、冲片总成本初步估算等。设计结果可以直接输出CAD图纸。

18.转子冲片设计

可以用辅助线控制设计冲片;可以给定齿宽和导条(槽)面积设计冲片,而转子片的合理齿宽可以输入定子齿宽求得。设计过程中可以用不同比例显示图形以查看细节,可以用[设计信息]查看计算结果,包括:计算齿长、计算齿宽、计算轭高、轭部直径、槽口面积、槽肩面积、槽形面积、冲片面积、外径x外径+1mm搭边的消耗、冲片总成本初步估算等。设计结果可以直接输出CAD图纸。

19.转子端环设计

只要用鼠标控制[运行性能优化度]的数值,即可自动设计转子端环。[运行性能优化度]为6时,端环电流密度是转子导条的电流密度二分之一,推荐采用。

20.绕组初步设计

输入电机额定参数和定子冲片,软件可以根据设置参数初步求取绕组的匝数和线径。空壳重绕修理计算的用户更方便。软件可以根据目标空载电流,计算调整匝数。

21.详细的电磁设计计算单

计算过程中的数据均打出到电磁设计计算单,方便专业用户积累经验、分析提高。电磁设计计算单可以保存为通用文本格式,交流方便,有利于企业无纸化作业减低成本。

22.负载特性计算和负载特性曲线图

点击[负载特性计算]中的[计算特性曲线数据点]按钮,稍等片刻软件即可计算出整个曲线的数据点,并自动绘制电机负载特性曲线图,软件自动在图中标出最高电压点、最大电流点、最大输入功率点、最大功率因素点、最大扭矩点、最大输出功率点,最高效率点,额定点的各项性能指标。负载特性曲线图的横坐标可以选择为电压、电流、输入功率、功率因素、扭矩、输出功率的任意一项,可以为每条曲线设置颜色。曲线数据点可以保存为专有格式的文件,负载特性曲线图可以保存为图片文件。

输入转差率(转差率可以通过输入转速求取,也可以直接设置),点[计算性能]按钮,即可计算这一点的性能,同时得到所有与计算相关的参数。输入不同的转差率,用户可以发现每一工作点的磁路、电抗、电阻和各项性能等等都有变化,这和老版本的计算程序完全不同,但和电机的实际工作状态是一致的。

点击[负载特性计算]菜单中的[工具]->[测试]->[手动输入数据生成曲线],软件可以把用户输入的数据点绘制曲线。横坐标可以选择为电压、电流、输入功率、功率因素、扭矩、输出功率的任意一项,可以为每条曲线设置颜色。曲线数据点可以保存为专有格式的文件,负载特性曲线图可以保存为图片文件。

也以从EXCEL导入测试数据绘制曲线,计算数据点可以保存为EXCEL文件,操作十分简单。

23.自动设计电机方案

设置电机相关参数,输入定转子冲片和端环数据,软件可以自动设计定转子叠厚和绕组参数。

24.铝线电机设计功能

在绕组材料中选择[铝],即可自动设置铝线电机的所有相关数值,铝线电机设计更方便。

参考资料
傅丰礼,唐孝镐《异步电机设计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12
季杏法《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手册(Y系列及其派生系列)》机械工业出版社1987.6
黄国治,傅丰礼《Y2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
陈伟华,黄国治《基于精确等效电路的异步电机第二版电磁计算程序》中小型电机1992.1
宁玉泉,钟长青《大型三相电机电磁设计程序》大电机技术1996.2
徐国卿,陶生桂《高速列车异步牵引电机性能计算及程序改进》铁道学报1997.S1
黄守道,赖烈恩,谭建新,夏晓华《远极比三速感应电动机多极时的性能计算》湖南大学学报1998.4
王亚峰,韩力,谭春雨《基于π型精确等效电路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电磁设计程序改进及其探讨》电机技术2003.2